[求助] 一阶带隙基准,二极管采用NPN,为什么高温下曲线会有上升趋势?

楼主(2024-05-16):
一阶带隙基准,二极管采用NPN,为什么高温下曲线会有上升趋势?采用PNP就没上升趋势了。

网友A:
检查是否高温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高温漏电

是衬底漏电吗,参数是isub吗,125下也是为0

网友B:
有二阶效应正常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二阶效应正常呗

根据VEB表达式,高温下二阶效应的存在应该会让VBE更低,使VBG曲线有下的趋势,图中高温情况下VBE曲线斜率变的更低可以验证。但是实际上VBG曲线是上升的趋势。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VEB表达式,高温下二阶效应的存在应该会让VBE更低,使VBG曲线有下的趋势,图中高温情况下VBE曲线斜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