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修改uncertainy

楼主(2024-05-16):
想在innovus中修改set_clock_uncertainy -setup的值,执行set_interactive_constraint_mode [all_constraint_mode -active] 和set_clock_uncertainy -setup 0.4 {dout_clk} 这两条命令来修改sdc的命令 但是并没有改成功uncertainy还是原先的值 不知道是不是命令的原因 只是增加这条而不是删除原先那条?

网友:
指令没问题

网友(2024-08-09):
你先reset一下试试 reset_clock_uncertainty,记不清是pt还是innovus里面,你设两次约束,他会follow更严格的那个,可能你第二次设的比较松,他就不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