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中 ignore pin 和 insertion delay 的疑惑

楼主(2024-05-16):
以下基于innovus :
1. modify_skew_group -remove_sink $sink_pin和 set_ccopt_property sink_type $sink_pin ignore 有什么区别吗?
2. 遇到了同时设 ignore_pin 和 insertion_delay 的时候, insertion_delay 失效的情况,请问是两个指令本身冲突吗?还是因为受限于其它的(比如我设置了 禁止复制clock gate).

求热心大佬帮忙解惑

网友:
看看userguide怎么解释的?我发过一个帖子,里面有innovus userguide和命令手册,欢迎下载

网友A(2025-06-18):
楼主,帖子的链接在哪里?麻烦重新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子的链接在哪里?麻烦重新发一下,谢谢

???什么链接

网友:
1. 首先ignore 的特点就是把sink 点不考虑在balance中,只解drv,相当于跳出三界外,但仍在五行中,而且时钟不能穿过去了,所以需要慎用;
2.insertion delay 最起码他还是在skew group中的,考虑去balance的,只不过是工具需要额外考虑insertion delay 做balance;
3.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从group 中拿出去的操作比较少见,sink 有可能不止在一个skew group 之间,2个时钟从mux 传进来,有时候同样的sink在两个skew或多个skew group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