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小白最近想写一个检查单个孔的脚本 但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24-05-16):
各位大神 本小白最近想写一个检查单个孔的脚本 我的思路是查找全局变量然后高亮单个孔 但是检索hilight关键词没有找到能够高亮指定变量的函数 想请各位大佬提供给一下或是提供一些变通思路

网友:
忘写了,上面就一个简单的drc rule,跑DRC就完事了

楼主:
是上面所有的都要写到drc_rule里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上面所有的都要写到drc_rule里面吗

上面就是一个可以跑起来的drc rule,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增添删减

网友A:
发帖前,可以先在论坛搜索下有无相同且解决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89349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前,可以先在论坛搜索下有无相同且解决的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893493-1-1.html ...

多谢 本小白主要对svrf不熟悉 主要想从skill入手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本小白主要对svrf不熟悉 主要想从skill入手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

自带的查找功能,不是可以查找单孔吗,跟写skill脚本一样。

网友:
drc中的copy可以输出结果并高亮显示,常用于debug。如x = and layer1 layer2 ,copy x

网友(2024-06-26):
试试找到孔之后,查找bBox,然后用y1层来dbcreateRect,只要看y1层在哪就行了。y1-y9不是实际层次,不放心的话,脚本再加一段,删除所有y1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