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显示参数

楼主(2024-05-16):
请问下,怎么改变器件的显示参数呢,eetop里面也找了方法,发现我这里不行

网友:
view → annotation → set up → 选择你对应的库下面的器件 → 选择你显示哪些参数,顺带一提能显示哪些参数是和你这个库本身有关系的,有些工艺库没给你写显示其他参数的东西你就只能选已有的那些,有的工艺库什么都给你放上去了你就可以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