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楼主(2024-05-16):
主频50MHz,可以通过pll产生9.99999MHz的信号吗?延时会很大嘛?

网友A:
这个数字很独特,PLL一般不支持,10M就没问题;
另外的办法就是自己用逻辑去生成这个频率的时钟。

网友B:
精确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字很独特,PLL一般不支持,10M就没问题;
另外的办法就是自己用逻辑去生成这个频率的时钟。 ...

DD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度有要求吗

有的距离10M只差1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距离10M只差10Hz

我怎么感觉这个表述这么奇怪啊……10HZ对应的周期是0.1s ;10M的周期是100ns;如果是9.999M,周期是100.010001ns;

想做的话,首先要确保你自己的时钟精度有这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这个表述这么奇怪啊……10HZ对应的周期是0.1s ;10M的周期是100ns;如果是9.999M,周期是100.0 ...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