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真心希望得到大佬的回复

楼主(2024-05-16):
    诸位好,本人纯小白,刚开始接触sar adc,负责采样电路,主要有几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回复。

(1)我做的是栅压自举开关,如果要检验它,是不是在vout那接个采样电容,然后对vout做fft,如果ENOB达到要求了我的采样开关据可以了。
(2)这个采样电容怎么确定,通过计算公式吗,
(3)电路中的自举电容怎么确定?
本人刚接触,非常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衷心相信各位!

网友(2024-08-20):
我也接触没多久,可以一起讨论下;
1. worst case能满足就可以;但是要注意开关里面高压对器件的影响,分析超过vdd的电压节点上各个器件的vgs、vds有没有超vdd,不过一般来说现在的结构都考虑进去了的,照着做应该问题不大。保险起见还得加上输入通道的走线电阻的预估值;
2. 采样电容,你们做的不是CDAC结构嘛?单独的采样保持电路?我接触过的SAR都是CDAC结构的,所以采样电容就是CDAC的总电容+开关的结电容+走线寄生,CDAC电容占主体,要根据工艺失配合要求的ADC分辨率计算;最方便的就是把整块电路加上预估寄生,不带逻辑一起仿真。
3. 自举电容大小,我的方法是从采样开关的导通阻值,以vgs=0.9vdd(假设自举电容被分走了1/10电荷,可以更少但是得考虑面积)算尺寸,根据尺寸得到开关栅电容,其他开关管子先用比较小的尺寸,节点上走线寄生按5~10fF算,如果采样开关比较大还可以再加点,然后分压的电容=总的栅电容+寄生电容,*10,再考虑corner变化+20%,初步得到自举电容值。再看boost过程速度够不够,调整电容上下极板的开关管子的尺寸,有增大的话,重复前面栅电容的计算去增大自举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