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栅压自举电路

楼主(2024-05-16):
诸位好,本人纯小白,刚开始接触sar adc,负责采样电路,主要有几个问题,希望得到各位的回复。

(1)我做的是栅压自举开关,如果要检验它,是不是在vout那接个采样电容,然后对vout做fft,如果ENOB达到要求了我的采样开关据可以了。
(2)这个采样电容怎么确定,通过计算公式吗,
(3)电路中的自举电容怎么确定?
(4)在做的时候,是由于什么原因,我的开关采样率,有效位数上不去,是噪声影响吗,还是沟道电荷注入、时钟馈通,
希望得到详细的解答。
本人刚接触,非常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衷心相信各位!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大佬

网友A:
  • 检验栅压自举开关的方法:检验栅压自举开关是否工作正常,确实可以通过在输出端(Vout)接一个采样电容,然后对Vout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分析。如果信号的ENOB(有效位数)达到设计要求,这通常意味着采样开关的性能是可接受的。然而,除了ENOB之外,还应该考虑其他性能指标,如信号的信噪比(SNR)。这点可以看一次谐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一般小于某个固定的dB值,就可以
  • 采样电容的确定:采样电容的确定通常基于电路的带宽要求和所需的采样精度。可以使用奈奎斯特定理来确定最小的采样频率,进而根据采样频率和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来选择合适的电容值 电容的大小还应考虑到电路的负载特性和电源电压的稳定性。
  • 电路中的自举电容的确定:自举电容的确定需要考虑电路的工作频率、所需的电压增益、以及电路的功耗和稳定性要求。通常,自举电容与自举二极管或自举变压器一起工作,以提升电路的输入电压。确定自举电容的具体值需要进行电路仿真和理论计算
  • 开关采样率和有效位数上不去的原因:

    • 噪声影响:外部电磁干扰或电路内部的热噪声可能会降低信号的质量。
    • 沟道电荷注入:在模拟-数字转换器(ADC)中,沟道电荷注入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影响采样精度。
    • 时钟馈通:时钟信号可能会通过电源线或地线引入噪声,影响采样的准

      另外,上级版采样一般可达10位,如果需要更高可以使用下级板采样,下级板采样一定程度可以减小沟道注入电荷和时钟馈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检验栅压自举开关的方法:检验栅压自举开关是否工作正常,确实可以通过在输出端(Vout)接一个采样电容 ...

  • 谢谢您

网友(2024-08-20):
    4.基本就你提到的这几个原因,上极板采样嘛?仿真有带noise?如果都不是,可以留意一下仿真设置对不对;以前见过新人在整个仿真过程中采样控制信号就只动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