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I/O pin

楼主(2024-05-16):
我想请教一下i/o的问题,我在innovus自动生成pin时,只有输出管脚正常生成,输入管脚没有。然后自己写了io assign file,输入管脚的黄色箭头没有在对应的位置上,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自己place_io 一遍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place_io 一遍尼

感谢回复,我自己找到原因了。io库里的输入单元PISURNC在综合后被转换为assign语句,换了单元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自己找到原因了。io库里的输入单元PISURNC在综合后被转换为assign语句,换了单元就解决了。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