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的尾电流源管不饱和

楼主(2024-05-16):
2级运放的尾电流源管不饱和应该怎么调?不动共模电压,VDD=1.8V

管子不饱和

管子不饱和

楼主:
有没有大佬

网友A:
1:减小尾电流大小 2:加大输入对管尺寸

网友B:
900mV输入共模用n输入对有点勉强。

网友C:
换pmos对管结构,或者在nmos对管前加电平移位

网友:
差动对输入共模电压vcm>=vdsat4+vdsat1+vth1=1.1,这个工艺vth很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小尾电流大小 2:加大输入对管尺寸

尾管电流减小可能压摆率就不满足要求了,输入对管我从5/1增加到50/1,尾管漏极电压倒是增加了一点,但是还是太小不满足要求!   你说有没有可能VDD=1.8V的电源使用这个结构本身就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mV输入共模用n输入对有点勉强。

你说是结构本身就存在问题吗,因为VDD=1.8V可能太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pmos对管结构,或者在nmos对管前加电平移位

你好,我换了p输入,还是供电管不饱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换了p输入,还是供电管不饱和

供电1.8V,你这用的都是普通管,阈值电压在7~800m左右,加上过驱,功率管源端电位高不了,900m对于p管太高、对于n管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1.8V,你这用的都是普通管,阈值电压在7~800m左右,加上过驱,功率管源端电位高不了,900m对于p管太 ...

解决了,我换成mos2V的管子  谢谢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