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采样开关

楼主(2024-05-16):
求助大佬们这个采样开关该怎么优化,保持时间太长了

网友:
采样保持时间是由你的时钟决定,另外时钟馈通有点大

网友:
保持时间是你自己定的,另外这个图你也没有保持住,采样电平掉了这么多,而且你这个时钟频率和输入频率之间的关系也不对吧,每次都采到同一个点上了,这你能复原出输入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