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的GPIO

楼主(2024-05-16):
inout PAD;
output Y;
input A;
input IE;
input OE;

FPGA的GPIO的可以这么写吗??

但是综合的时候有warning,提示multi driver

网友:
xilinx,低速gpio,这样写可以的,能推断出来

网友:
FPGA有可控的上拉或者下拉可编程使用吗?

网友A:
可以在IO 那里设置吧?或者是配合约束搞,记忆里应该是不需要这样指定的啊

网友B:
这不就是三态门 或者叫iobuf?quartus有这种ip 可以直接调用 当然你手写也能起到类似效果也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三态门 或者叫iobuf?quartus有这种ip 可以直接调用 当然你手写也能起到类似效果也能识别 ...

直接调用IOBUF,是会用到FPGA的引脚的吗??或者是要在顶层调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IO 那里设置吧?或者是配合约束搞,记忆里应该是不需要这样指定的啊 ...

这样设置可以不??IOBUF是不是只能用于管脚,不能用于内部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可以不??IOBUF是不是只能用于管脚,不能用于内部信号?

xilinx UG471这个文档里面应该有仔细的说明,细节我也忘记了,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