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倒比管呢

楼主(2024-05-17):
请问下,什么是倒闭管吗,是顾名思义,两个管子尺寸相反吗?我在eetop里面查了下,发现说的很笼统。另外,还可以说下它的作用吗?路过的大佬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
……倒比管一般是W<L

网友:
W<L的管子叫做倒比管,常用于(包括不限于):
1. 电流镜,较大的L有助于削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2. 有源负载,因其具有较大的ro,有利于增大增益
3. 当作大电阻用,一般用在实现偏置
4. 其他

网友A: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倒比管的作用  倒比管(Diode-Connected Transistor)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实现多种功能,例如:  1. 电流镜: 倒比管可以用来构建电流镜,电流镜可以复制一个参考电流并将其输出到另一个电路中。电流镜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应用,例如运算放大器、差分放大器和电压基准电路等。  2. 有源负载: 倒比管可以作为有源负载,与普通电阻负载相比,有源负载具有更高的输出阻抗,可以减少电路的增益衰减。  3. 电压移位: 倒比管可以用来实现电压移位,将一个电压电平升高或降低一个固定的值。  4. 逻辑门: 倒比管可以与其他元件一起构建基本的逻辑门,例如与门、或门和非门等。  5. 温度补偿: 倒比管的特性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这一点可以用来设计温度补偿电路,例如在运算放大器中使用倒比管来补偿输入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  倒比管的优点:      具有较高的输出阻抗,可以减少电路的增益衰减。     具有较高的电流增益,可以放大电路的电流。     具有较高的电压增益,可以放大电路的电压。     具有较低的噪声,可以提高电路的信噪比。  倒比管的缺点:      对温度变化比较敏感,需要进行温度补偿。     具有非线性特性,需要进行线性化处理。     具有较高的寄生电容,会影响电路的高频性能。  总而言之,倒比管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实现多种功能,并具有较高的性能,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它们的缺点,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2024-08-25):
倒比管(Diode-Connected Transistor)???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倒比管的作用  倒比管(Diode-Connected Transistor)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扮演着重要 ...

受教,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