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设计如何规划职业发展路线

楼主(2024-05-17):
大龄得到一个SOC芯片设计工程机会,做cpu和外设集成,以前没接触过这个职位的具体工作内容。听人说这个职位技术难度不高,就是个“胶水”工程师;也听人说这个职位是从整个系统角度,而不是子系统角度看芯片,能“看得到森林”,容易升到架构师;

恳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职位应当具备那些能力,同时推荐一下这个职位的最佳发展路线。感谢各位了!

网友A:
It is hard if you want to do the best. co-simulation(PIN consistence), multi-clock domain, multi-power domain, SI/PI, e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is hard if you want to do the best. co-simulation(PIN consistence), multi-clock domain, multi-pow ...

多谢

的确是想做好很难,牵扯的东西有多。我是怕走弯路,所以想看看这个岗位走到网上怎么发展,还有就是同时在哪些领域下功夫。

网友B:
做soc的集成,需要加强自己对各种IP的spec的了解,可以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指标要非常清楚。
因为需要从系统spec分析下来,定需要的IP的spec,然后再选择。。。
另外就是power domain的实现,各个clock do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soc的集成,需要加强自己对各种IP的spec的了解,可以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指标要非常清楚。
因为需要从系统 ...

非常感谢指点方向!
可以的话,可否指点一下应该学习哪些资料,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方向!
可以的话,可否指点一下应该学习哪些资料,先谢了!
...

你先根据你们公司的具体情况,先了解公司的SoC的架构,拿一个项目,了解具体用了哪些IP,所有不清楚的,就是你需要学习的。在学习的工程中,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比如这样做的好处是啥,限制在哪里,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等等。不要纠结具体的IP的实现,需要考虑的是系统方面的,比如带宽,吞吐率,power domain等。。
这个其实前面的帖子里也说了,这个是往架构工程师方向发展的,你得自己总结。。。。。没有什么现成的好资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根据你们公司的具体情况,先了解公司的SoC的架构,拿一个项目,了解具体用了哪些IP,所有不清楚的,就 ...

非常感谢

另外还想咨询下,SOC所涉及的知识和流程有哪些呢?

感觉似乎SOC各方面都要懂一点,比如前端设计、前端验证、中端综合、DFT、PT、后端布局布线 这些。

那么多知识,有哪些是了解即可?哪些是必须精通?哪些是了解也行精通更好?

这样相当于把涉及的知识划重点,有些知识可以现学,有些知识早做准备。

网友:
看公司的分工吧。
公司大的话,验证,综合,DFT,PT,PR和power analysis都是有专门的team来负责,那么只要精通前端设计和STA,验证,综合,DFT,PR了解就好,当然有可能的话,综合,DFT和PR的布局能精通是最好,这些肯定是要参与review的。
验证其实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问题,主要是掌握methodology,尽可能push 验证充分,主要也是参与review,毕竟大部分的公司验证跟设计是两个team。

其实不管是IP还是SoC最重要的还是PPA(power performance和area)。IP关注的只是单个IP,SoC要关注的是整个系统,同时还有就是软件和硬件的分割,哪些用软件实现,哪些用硬件实现。。。。。。

网友(2024-11-03):
soc系统集成的工作,初期的确是一个“连连看”的工作,但如果想深入学习,这个工作绝对是一个敲门砖,项目经理,架构师等等都是从这个做起的,而且好多工作都是连线、搭桥的事情,沟通协调较为重要,与中端, dft、后端联系较为紧密,除此之外,若想深入研究,也有机会了解每个ip的内容,毕竟每个ip的接口是都清楚的,而且soc本身就是ip重复性、重用性相当高的,从spec入手,从简单ip入手,耐心研究,然后每个ip都至少跑基础的case,通过这种方式了解ip的行为,再结合集成互联的角度从整体出发,进而一步一步了解整个架构,实际上天花板是非常高的,目前看只有soc系统集成才有机会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