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比较器输入波形不对

楼主(2024-05-17):
菜鸟求助,刚开始学习sar adc,在复现C.C.L的10-bit 50-MS/s SAR ADC,仿真的时候比较器两端输入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比较结果和理论推算出来的也不对,修改比较器、采样电路的mos管尺寸也没有好转,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理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A:
DAC电压没保持住,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电压没保持住,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吧

好的,非常感谢!我去检查一下

网友:
ref buf换成理想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