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e xl pending cdsXvncd return -1 errno=2

楼主(2024-05-17):
除了ADE XL 的多corner仿真,其他一切正常。
在打开ADE XL的时候在.vnc-cds中的log文件里面就报cdsXvncd: execv returned -1, errno = 2。
用的是ETX+xfce4报的该错误。用VNC设置如下的环境变量没有问题,可正常使用。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2                 # 自己用的 vnc 端口号的十位数
setenv CDS_XVNC_OFFSET 4                    # 自己用的 vnc 端口号的个位数

但是环境上只能用ETX。
感谢大佬的不吝赐教。

网友A:
升级virtuoso到6.18.020以上的版本

网友B:
换到618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virtuoso到6.18.020以上的版本

现在使用的版本是618-0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到618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吧

我也看到了升级到更高版本的virtuoso, 就是替换了cdsXvnc到xvfb, 但是现在不能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看到了升级到更高版本的virtuoso, 就是替换了cdsXvnc到xvfb, 但是现在不能升级。 ...

那就很尴尬了,我也是ETX+xfce4,不过我没有这个报错617的情况下,我的adexl不会pending,但是adexl explorer有时候会pending,特别是寄生网表比较大的时候。或者你可以试试617 ISR 21这个版本,还有就是确保chechSysConf都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很尴尬了,我也是ETX+xfce4,不过我没有这个报错617的情况下,我的adexl不会pending,但是adexl expl ...

就是很搞笑,只有在多corner仿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问题。

请问你的系统对xorg有没有设置的地方?我采用的是默认的,安装的lightdm并关闭了GDM,采用lightdm管理,开启了lightdm的XDMCPServer 和对应的177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很搞笑,只有在多corner仿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问题。

请问你的系统对xorg有没有设置的地方?我采用的 ...

和你一样用的默认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用的默认配置

看来无解了,只能更新CDS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无解了,只能更新CDS版本了。

估计cadence吧xvnc换成xvfb也是因为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2024-08-02):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
让cdsXvnc从6300端口开始使用试试

楼主(2025-04-22):
感谢各位的指点,该问题已全面解决,由于未安装i686的共享库导致。

网友C(2025-09-23):
安装的是哪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是哪个库

glibc-static.i686   compat-libstdc++.i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