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v输出1/v,最简单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4-05-17):
RT能否使用理想器件库中的器件实现?比如vcvs什么什么的,求大佬们赐教

网友A:
用veriloga写,V(out) <+ 1/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eriloga写,V(out)

谢谢,没有接触过VerilogA,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B:
用analogLib库中的bsource器件,在“Expression”栏填上“1/v(in+,in-)”,其中“v(in+,in-)”是你想要作为输入电压的节点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nalogLib库中的bsource器件,在“Expression”栏填上“1/v(in+,in-)”,其中“v(in+,in-)”是你想要作为 ...

谢谢大佬回复,这样确实是产生1/v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入v并不是一个自定义的变量,而是电路中产生的确定值,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得到其倒数1/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这样确实是产生1/v最简单的方法。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入v并不是一个自定义的变量,而 ...

我说的方法,不就是用电路里面实际的电压值作为输入的么?
比如下图,就是用电压源V0的电压v(vin)作为输入,而也可以改为电路中某两个节点间的电压v(node1,node2)作为输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方法,不就是用电路里面实际的电压值作为输入的么?
比如下图,就是用电压源V0的电压v(vin)作为输 ...

原来如此,明白了!辛苦您还搭了下电路,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