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报错,求教了!

楼主(2024-05-17):
200资产

*** Calibre Interactive: Exporting layout for library "zhaojietest", cell "test", view "layout" ***

/opt/Cadence/IC618/tools.lnx86/dfII/bin/64bit/strmout: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版图验证LVS的时候,你里面的模块可能没查看权限,提取不出来。检查一下有这种情况吗?没有把这个版图COPY到别的cell里面跑。

网友:
是不是有cell没提出来

楼主:
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gds提取报错了,检查一下你import stream以后有没有报错

楼主:
查到了,是系统没装什么东西。已经能导出lay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