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后仿真不对,问题描述如下

楼主(2024-05-17):
做了一个有trim的BG,前仿真输出1.26,后仿真抽norc输出是1.24,后仿真抽R输出是1.22

,之后检查版图,修改了相应的线宽并且对运放做了share od,之后,后仿真抽norc输出是1.228,后仿真抽R输出是1.213
问题①norc提取的是哪些参数
②为什么第二次修改,norc变得更差了?
我去看了前后仿真的输入对管的VTH,相差9mV,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share od是啥意思,增大线宽电容就变大了,所以抽C会变差,为啥抽r也会变小,应该是你只增加了线宽,打孔没增加

网友:
no RC啥也没抽,应该和前仿是一样的

网友:
share OD不是随便share,你还是要保证尾电流管和电流负载惯等需要匹配的MOS在share od时距离有源区的边界足够才行,否则边界应力的SA SB这两个系数不匹配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B:
noRC就是只包含器件,各种效应都有
ronly能差20mV,你的寄生电阻或者电流有多大? 我比较倾向于抽的不对

norc和前仿的差异基本上就是wpe/lod这种二级效应导致的阈值变化引入的,去网表里看,就是sa/sb、sca/scb/scc这些参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re od是啥意思,增大线宽电容就变大了,所以抽C会变差,为啥抽r也会变小,应该是你只增加了线宽,打孔没 ...

走线会有金属电阻,抽R,金属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C就是只包含器件,各种效应都有
ronly能差20mV,你的寄生电阻或者电流有多大? 我比较倾向于抽的不对

ronly寄生电阻87.17欧姆(1.637K的基础上再加),电流对应是29.9549u

前仿真是电流是33.1598u,电阻值是1.63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C就是只包含器件,各种效应都有
ronly能差20mV,你的寄生电阻或者电流有多大? 我比较倾向于抽的不对

我分别单抽了运放的norc和两个TRIM电阻的norc,发现单抽运放的时候,输出会变成1.228

单独抽取两个电阻时,输出变成1.2624,
问题肯定就在运放上了,但是不清楚怎么定位?

网友:
看看sa sb之类的,看起来像周围的well的二级效应造成的

楼主:
我运放的负载管子没做匹配,只做了输入管子的版图匹配,改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