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制隔离电容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4-05-17):
小弟我想用SMIC180BCD工艺做一个耐压为1200V的隔离电容,目前打算用顶层金属和次顶层金属作为电容的上极板和下极板,IMD作为电介质。但是翻看ITF文件和design rule时发现以下问题:

1.图1的ER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2.如果按照图1说的M6厚度是4.11um,但是IMD5总共才1.55um,跟图2里描述的有点不对吧
求大佬解答一下。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还想请教一下IMD的耐压能力在哪个文件能看到啊,design rule里面说顶层金属和次顶层金属 ...

IMD是二氧化硅,绝缘体。起的是绝缘和隔离上下层金属的作用。这些内容涉及到的是半导体制程的相关知识,我也不确定SMIC文件里有什么文件会详细描述的。你可以查阅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与工程应用这本书(机械工业出版社,温德通著),里面有IMD工艺介绍。

网友A:
ER就是电阻,你是觉得图二图示高度与数值不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就是电阻,你是觉得图二图示高度与数值不符吗?

所以图1的IMD层的厚度是指两层金属之间的厚度吗?我看图二里面IMD层把金属都算在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图1的IMD层的厚度是指两层金属之间的厚度吗?我看图二里面IMD层把金属都算在里面了
...

IMD就是金属间介质层,这俩肯定不是涵盖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D就是金属间介质层,这俩肯定不是涵盖的关系。

好的,谢谢前辈,还想请教一下IMD的耐压能力在哪个文件能看到啊,design rule里面说顶层金属和次顶层金属之间的电介质是USG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