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ayout快捷键

楼主(2024-05-17):
[color=var(--md-box-samantha-normal-text-color) !important]以下是 Cadence Virtuoso Layout 的一些常用快捷键:

  • [color=var(--md-box-samantha-deep-text-color) !important]基础操作:
    • [color=var(--md-box-samantha-deep-text-color) !important]鼠标:
      • 左键单击:选中或确定操作。如果点击处包含多个层次,则左键多次单击是在不同选中层次间切换。
      • 按住左键:选中区域内所有组件。
      • 右键单击:扩展操作。
      • 按住右键:将原理图自适应到所选中的区域。
      • 滑动鼠标滚轮:放大和缩小原理图界面。
      • Shift + 滑动鼠标滚轮:水平滚动原理图界面。
      • Ctrl + 滑动鼠标滚轮:垂直滚动原理图界面。
      • 按住 shift 可多选。
      • 按住 Ctrl 可取消多选。
    • 键盘:
      • e:打开显示选项。可修改网格点大小,开启 display dimming,不显示网格点等。
      • Ctrl+F or Shift+F:切换是否显示组件版图细节。
      • f:自动将原理图放大到适合屏幕窗口的大小。
      • shift+z:放大界面; ctrl+z:缩小界面; tab:以点击位置为画面中心。
      • i:添加组件。
      • q:编辑选中组件的属性。
      • shift + q(Q):查看当前窗口的属性。
      • ESC:取消操作。
      • u:撤销上一步操作。
      • Shift + u:恢复下一步操作。
      • delete:删除。
      • Ctrl + D:取消选择,用鼠标点击空白区域也可实现。
      • F2:保存。
      • F3:打开基础操作的扩展选项。
      • F4:全部/部分选择模式切换。在图形比较复杂时,可以仅框选图形一部分就同时选中多个图形。
      • r:添加矩形,一般用于绘制有源区等层。
      • p:添加路径,一般用于金属走线(layout XL 下可以直接延展对应边界)。
      • Shift+P:添加多边形。
      • n:切换操作编辑方式,默认 90°,在菜单栏中可以观察,90°/45°/任意角度三种模式间切换。
      • m:移动组件。
      • Shift + M:组合所选中的多个图形(对 metal 来说,先要保证两者在物理逻辑上是相连接)。
      • c:复制元素。
      • Shift + c:裁剪图形。
      • Ctrl + s:修改通过 p 产生的连线走向。
      • k:添加标尺。
      • Shift + k:去除所有标尺。
      • s:拉伸。
      • a:快速对齐。

  • 层次化操作:
    • x:在当前界面编辑所选定的 layout 子模块(左键双击也可以实现该功能)。
    • Shift + x:以新的界面编辑所选定的 layout 子模块。

网友(2024-11-14):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A(2025-07-09):
请问F4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F4怎么使用

整体选中和部分选中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选中和部分选中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