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比列增加W和L,会使管子处于线性区?

楼主(2024-05-17):
如图我想增加输出电阻而等比例增加W和L,会使得管处于线性区,是什么原因?

另外,我想减小M5的Vdsat,但是又要保证镜像到M5的电流不变!!!!
试过增加M5的W/L,但是增加多了M5就会处于线性区,此时M6的Vds很大,我又去增加M6的W/L,M6又进入线性区了,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调试运放时一般会把运放连接成负反馈的形式, 因为运放应用时基本是在负反馈中使用(开环应用一般只用作比较器);
当连接成负反馈后, 比如单位增益buffer, 输出的电压会是固定的, 由输入决定. 这时输出级的两个管子的Vds基本是固定的, 在很大范围内不会随着W/L比例变化, 由于负反馈环路的调节, 会使M6的gate电压处在一个恰当的值, 使得输出级的M5, M6电流相等且处于饱和区;
如果是在开环中, 为了使输出级的M5,M6电流相等,  必然只能改变它们的Vds值, 由于输出级的rds很大, 一点点的电流失配都会使得其中一个管子的vds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而进入线性区; 关于这一点, 请参考一下全差分运放中有关共模反馈电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