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 noise free bits和ENOB的区别

楼主(2024-05-17):
咨询一下,这个noise free bits和ENOB的区别是什么,是在哪里体现的?

ENOB有具体公式,noise free bits有对应公式不?

网友A:
一般测量类的用户更关心后者,因为放到显示屏上不跳的位数实际上是noise-free bits。从经验上看,后者比前者低3-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测量类的用户更关心后者,因为放到显示屏上不跳的位数实际上是noise-free bits。从经验上看,后者比前 ...

好的,明白,多谢;

网友(2025-10-28):
一般是低2.7 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