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3K如何测试20ms的传播延时呢

楼主(2024-05-17):
如题,我查资料看到它能设置的最大周期是31us,接收周期是19us,我不知道是我设置错了还是有什么方法能测试20ms的传播延时,求帮助!

网友A:
1、如果有TMU的license,使用TMU测试两个PIN之间的delay,2、如果没有TMU可以使用pattern,捕捉两个pin之间的延时的周期数,用pattern的周期x(pin之间的延时周期数)来计算延时。当然pattern的频率越大,精确度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有TMU的license,使用TMU测试两个PIN之间的delay,2、如果没有TMU可以使用pattern,捕捉两个pin之间 ...

谢谢回复。
用的Smartest7,目前考虑用RDI来写,不过还没上机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假设这个延迟在不同样片的误差是100us,方法2如何能确定在第几个X周期捕捉到上升下降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用的Smartest7,目前考虑用RDI来写,不过还没上机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smartRDI 有 readBits的功能,相当于 pattern capture, 我的做法是一次读很多bit(根据前期经验决定多少bit能cover所有芯片的差异),然后就是通过数据的处理(可以用正则表达式匹配,或者字符串的查找)看间隔多少个cycle,比如读取的是 000001,那相当于间隔了6个cycle,6*period就是所要的延时。当然还要考虑drive和strobe的timing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RDI 有 readBits的功能,相当于 pattern capture, 我的做法是一次读很多bit(根据前期经验决定多少 ...

readbits看起来是可行的方法,不过我可能没有时间尝试这种新方法了。

我刚请教了一下同事,这台93K是有TMU的LICENSE的,在您描述的这个方法里——“1、如果有TMU的license,使用TMU测试两个PIN之间的delay”,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我使用93K自带的tmu_tml里的propdelay,第一个问题是在设置limit这里,18~21ms填进去会报错;第二个问题就是pattern的多周期问题。
原理您都讲的很清楚了,目前是开发的具体操作我不会,希望您抽空帮忙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adbits看起来是可行的方法,不过我可能没有时间尝试这种新方法了。

我刚请教了一下同事,这台93K是有T ...

不好意思,周末没看论坛。看一下TDC manual吧,如果能自己写testmethod会更灵活一些,如果是用tmu_tml库,看一下manual里这个testmethod的各个参数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周末没看论坛。看一下TDC manual吧,如果能自己写testmethod会更灵活一些,如果是用tmu_tml库, ...

哈哈,周末我也不看~

谢谢老哥回复,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周末没看论坛。看一下TDC manual吧,如果能自己写testmethod会更灵活一些,如果是用tmu_tml库, ...

您好,测试芯片为LM3880,使用自带propdelay方法进行测试,FLAG1到FLAG2的10ms延时可以测试。但是EN到FLAG1的延时无法测试,TMU一直warning说没有记录到EN的上升沿。EN是驱动Pin,用的VIH,VIL,为什么它记录不到EN的上升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测试芯片为LM3880,使用自带propdelay方法进行测试,FLAG1到FLAG2的10ms延时可以测试。但是EN到FLA ...

FLAG1 FLAG2为输出PIN吧? 你可以检测一下你的EN的Timing设置,然后检查一下Pattern,EN的时序是你自己定义的,应该是这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G1 FLAG2为输出PIN吧? 你可以检测一下你的EN的Timing设置,然后检查一下Pattern,EN的时序是你自己定 ...

解决了,93K自带propdelay方法的采样数设置成1,不是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