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出的电阻与版图不一致

楼主(2024-05-17):
版图用的是rnposab_ckt,原理图也是,但是LVS验证显示是RNPOSAB,为什么呢,LVS跑出来的错误是这样的,求助大佬

网友A:
lvs rule file 里的option选的是啥

网友:
看一下电阻环境是不是n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 里的option选的是啥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好,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在工艺库里换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