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压摆率的问题

楼主(2024-05-17):
大佬们,请问我要求10%到90%之间的压摆率,如何使用计算器来算啊?求一个公式

网友A:
用cross函数找到10%和90%对应的横坐标,用value表示出纵坐标,两个点坐标求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ross函数找到10%和90%对应的横坐标,用value表示出纵坐标,两个点坐标求斜率 ...

但是我输出波形的最大值不是vdd,我也不知道他最大值是多少,我怎么使用cross函数确定呢?我是小白不太懂

网友A:
有ymax函数,用这个判断你最大值,再乘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ross函数找到10%和90%对应的横坐标,用value表示出纵坐标,两个点坐标求斜率 ...

我好像又有点明白了!是把输出波形send to 计算器,在进行公式,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ymax函数,用这个判断你最大值,再乘90%

好的!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ymax函数,用这个判断你最大值,再乘90%

那我需要上升沿的压摆率和下降沿的压摆率怎么弄呀

网友:
cadence calculator中有slewrate函数,可以直接使用slewrate函数得到压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