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DRC问题汇总求救!!!

楼主(2024-05-17):
大部分都是金属密度,芯片密度,最小局部密度等等问题。。。。。。。
1. OD.DN.1
{ @ {OD OR DOD} density across full chip >= 25%
DENSITY ALL_OD CHIP < OD_DN_1 INSIDE OF LAYER CHIPx [ AREA(ALL_OD)/AREA(CHIP) ] PRINT OD.DN.1.density
}
2. OD.DN.2
{ @ Min. OD density over window 150 step 75 >= 20%
  ERR_WIN = DENSITY ODx CHIP_NOT_ODEXC < OD_DN_2 WINDOW OD_DN_2_W STEP OD_DN_2_S INSIDE OF LAYER CHIPx BACKUP
          [ AREA(ODx)/AREA(CHIP_NOT_ODEXC) ]
  F = WITH WIDTH (ERR_WIN NOT OD_EXC) >= OD_DN_2_E
  DENSITY F ODx CHIP_NOT_ODEXC < OD_DN_2 WINDOW OD_DN_2_W STEP OD_DN_2_S INSIDE OF LAYER CHIPx BACKUP PRINT OD.DN.2.density
          [ !AREA(F)+AREA(ODx)/AREA(CHIP_NOT_ODEXC) ]
}
3. PO.DN.1
{ @ Min. POLY density across full chip 14%
  DENSITY ALL_POLY CHIP < PO_DN_1 INSIDE OF LAYER CHIPx [ AREA(ALL_POLY)/AREA(CHIP) ] PRINT PO.DN.1.density
}
4. DPO.R.1
{ @ DPO is must. DPO must be an individual CAD layer (datatype 1 as default, like 17;1)
  CHIPx NOT INTERACT DPO
}
5. M1.DN.1
{ @ Minimum local density [window 125 um x 125 um, stepping 62.5 um] >= 0.1
M1_CHECK = M1x NOT M1_EXC_LOW
CHIP_CHECK = CHIP NOT M1_EXC_LOW
ERR_WIN = DENSITY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1 WINDOW M1_DN_1_W STEP M1_DN_1_S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 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F = WITH WIDTH (ERR_WIN NOT M1_EXC_LOW) >= M1_DN_1_E
DENSITY F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1 WINDOW M1_DN_1_W STEP M1_DN_1_S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PRINT M1.DN.1.density
[ !AREA(F)+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
6. M1.DN.6
{ @ Metal Desnsity >= 0.01. All condition-A, Condition-B, and Condition-C must be followed.
@ (1) Condition-A: Metal density [window 80 um x 80 um, stepping 40 um] >= 0.01
@ (2) Condition-B: Maximum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window 10 um x 10 um, stepping 5 um < 0.01] <= 6400 um2, except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width <= 30 um
@ (3) Condition-C: Maximum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window 10 um x 10 um, stepping 5 um < 0.01] <= 18000 um2
@ 1. The following special regions are excluded while the density checking
@    Chip corner triangle empty areas if sealring is added by tsmc.
@    LOWMEDN
@ 2. This rule is applied while the width of (checking window NOT above excluding region) >= 40 um for condition-A and >= 5 um for both condition-B/condition-C
  M1_CHECK = M1x NOT NEW_DEN_EXC
  CHIP_CHECK = CHIP NOT NEW_DEN_EXC
  // Condition-A
  ERR_WIN_A = DENSITY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6 WINDOW M1_DN_6_W_A STEP M1_DN_6_S_A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 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F_A = WITH WIDTH (ERR_WIN_A NOT NEW_DEN_EXC) >= M1_DN_6_E_A
  DENSITY F_A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6 WINDOW M1_DN_6_W_A STEP M1_DN_6_S_A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PRINT M1.DN.6_A.density
         [ !AREA(F_A)+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 Condition-B
  ERR_WIN_B = DENSITY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6 WINDOW M1_DN_6_W_BC STEP M1_DN_6_S_BC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 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F_B = WITH WIDTH (ERR_WIN_B NOT NEW_DEN_EXC) >= M1_DN_6_E_BC
  A = DENSITY F_B M1_CHECK CHIP_CHECK < M1_DN_6 WINDOW M1_DN_6_W_BC STEP M1_DN_6_S_BC INSIDE OF LAYER CHIP_M1 BACKUP PRINT M1.DN.6_BC.density
         [ !AREA(F_B)+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 ]
  B = AREA A > M1_DN_6_A_B
  C = SIZE B BY M1_DN_6_U/2 UNDEROVER
  B INTERACT C
  // Condition-C
7. Mx.DN. 7:M1_M2_M3
{ @ It is not allowed to have local density < 5% of all 3 consecutive metal layer(M1,M2,M3) over any 30umx30um window (stepping 15um), i.e. it is allowed for either one of M1, M2, or M3 to have a local density >= 5 %.
@ 1.  The metal layers include M1/Mx and dummy metals
@ 2.  The following special regions are excluded while the density checking
@    Chip corner triangle empty areas if sealring is added by tsmc.
@    LOWMEDN
@ 3.  This rule is applied while the width of (checking window NOT above excluding region) >= 15 um
M1_CHECK = M1x NOT NEW_DEN_EXC
M2_CHECK = M2x NOT NEW_DEN_EXC
M3_CHECK = M3x NOT NEW_DEN_EXC
CHIP_CHECK = CHIP NOT NEW_DEN_EXC
ERR_WIN = DENSITY M1_CHECK M2_CHECK M3_CHECK CHIP_CHECK >0 WINDOW M1_DN_7_W STEP M1_DN_7_S BACKUP INSIDE OF LAYER CHIP_M3
[ !~(M1_DN_7-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M1_DN_7-AREA(M2_CHECK)/AREA(CHIP_CHECK))*!~(M1_DN_7-AREA(M3_CHECK)/AREA(CHIP_CHECK)) ]
F = WITH WIDTH (ERR_WIN NOT NEW_DEN_EXC) >= M1_DN_7_E
DENSITY F M1_CHECK M2_CHECK M3_CHECK CHIP_CHECK >0 WINDOW M1_DN_7_W STEP M1_DN_7_S BACKUP INSIDE OF LAYER CHIP_M3
[ !!AREA(F)*!~(M1_DN_7-AREA(M1_CHECK)/AREA(CHIP_CHECK))*!~(M1_DN_7-AREA(M2_CHECK)/AREA(CHIP_CHECK))*!~(M1_DN_7-AREA(M3_CHECK)/AREA(CHIP_CHECK)) ]
RDB Mx.DN.7:M1_M2_M3.density
8. BiB.R. 1
{ @ PO_OD, CO_OD and CO_PO BiB patterns must inside CSR.
@ PO_OD BiB pattern is formed by [OD ring + PO ring inside OD ring]
@ CO_PO {CO_OD} BiB pattern is formed by [PO {OD} ring + CO ring inside PO {OD} ring (inner and outer)]
(CSR_OD_HOLE NOT INTERACT CSRBIB1DMY) NOT INTERACT CSRBIB2DMY
(CSR_OD_HOLE INTERACT CSRBIB1DMY) INTERACT CSRBIB2DMY
A = CSR_OD_HOLE INTERACT CSRBIB1DMY
A NOT ENCLOSE OD_BULK_BIB_COOD
A NOT ENCLOSE PO_BULK_BIB_COOD
B = CSR_OD_HOLE INTERACT CSRBIB2DMY
B NOT ENCLOSE OD_BULK_BIB_POOD
B NOT ENCLOSE PO_BULK_BIB_COOD
CHIPx NOT INTERACT A == 2
CHIPx NOT INTERACT B == 2
}
9. SR.R. 1
{ @ SEALRING layer (CAD layer: 162;0) and SEALRING_DB layer (CAD layer: 162;1) are Must if customers add seal ring by themselves.
@ 162;0 is used to cover the outer seal ring (2um) and inner seal ring (6um);
@ 162;1 is used to cover SLDB (3.5um duplicate).
@ 162;2 is used to cover SEALRING, SLDB, and Assembly Isolation Region.
@ SEALRING layer (162;0) , SEALRING_DB layer (162;1), and SEALRING_ALL layer (162;2) must exist.
@ All the drawing of seal ring and SLDB structures must be inside of SEALRING (162;0) and SEALRING_DB (162;1).  (except Mu)
@ Please follow the CAD layers usage of 162;0, 162;1, and 162;2.
@ Sealring related rules will not be checked without dummy layers.
CHIP NOT INTERACT SEALRING_ORI
SR_CO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R_VIA1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1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1_BAR
SR_VIA2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2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2_BAR
SR_VIA3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3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3_BAR
SR_VIA4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4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4_BAR
SR_VIA5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5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5_BAR
SR_VIA6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6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6_BAR
SR_VIA7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7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7_BAR
SR_VIA8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8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8_BAR
SR_VIA9 NOT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9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INTERACT SR_VIA9_BAR
CHIP NOT INTERACT SEALRING_DB
CHIP NOT INTERACT SEALRING_ALL
(SEALRING_ORI OR SEALRING_DB) NOT SEALRING_ALL
}
10. CDU.R.1
{ @ CDUDMY must be inside the assembly isolation beside seal ring.
  CDUDMY NOT INSIDE ISO_REGION
  ISO_REGION NOT INTERACT CDUDMY
}
11. IND.DN. 3:M1
{ @ M1/Mx/My/Mz/Mr metal density over the whole chip (include INDDMY) >= 20%
DENSITY M1x CHIP < IND_DN_3 INSIDE OF LAYER CHIP_IND PRINT IND.DN.3:M1.density
[ AREA(M1x)/AREA(CHIP) ]
}
12. IND.DN. 7
{ @ Maximum density of INDDMY in window 1600 um x 1600 um stepping 800 um <= 14 %
DENSITY INDDMY_ALL CHIP > IND_DN_7 WINDOW IND_DN_7_W STEP IND_DN_7_S BACKUP INSIDE OF LAYER CHIPx PRINT IND.DN.7.density
[AREA(INDDMY_ALL)/AREA(CHIP)]
}

网友:
密度一般交给顶层处理

网友:
在模块级处理密度DRC的办法:
1。仔细阅读报错的DRC语句
2。修复局部密度超标问题
3。忽略密度不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