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时序违例

楼主(2024-05-17):
implement之后又timing failed,设置了false path之后就好了,这是需要重新synth和impl吗??

网友:
应该需要的吧,没设之前,工具会尝试优化,对整体的布局布线会有影响,设掉之后工具不关心这个路径不会去优化

网友A:
只要STA过了,能fit进去,如果是量产,可以重新syn和imp,如果只是做verification,能fit进去,就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STA过了,能fit进去,如果是量产,可以重新syn和imp,如果只是做verification,能fit进去,就不需要了 ...

好的,我只是想做原型验证,看来是不需要重新syn和imp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