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中的不收敛问题

楼主(2024-05-17):
最近在做一个DCDC converter的项目,在整个top仿真中,用到了verilog-ams来给top激励进行一些function和testmode的仿真,但在仿真中经常碰到单独仿真verilog-ams出来的激励正确,但和top一起仿真就会出现不收敛的问题,且电源vcc部分会有kA级的电流被抽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
数字模拟是否会形成loop,如果不会,那可以数字模拟分开跑,保存生成的波形导入另一个仿真。

网友:
设置下收敛的上限,还有rising time长一点,仿真精度和减少理想器件的调用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