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我想要GBW>80M, PM>60°,且同时增大

楼主(2024-05-18):
这个二级运放我想要GBW>80M, PM>60°  增益需要>=80db,我调节一个增大另一个就会减小,你们有没有啥好的思路?|

GBW>80M,那次极点肯定也要大于80M的好几倍吧,感觉次极点推的不够远

那也就是减小第二级的Rout,但是这样增益就从80多掉到了60多,而且PM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Cc=0.6p  Rz=3K

网友A:
次级点跟第二级输入管的gm成正比,你要增大次级点,就要提高第二级输入管的gm,gm/id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增加第二级的电流,增加电流的同时记得同时增加W/L,不然gm/id又会降低

网友B:
对于一个LTI系统,增益带宽积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点跟第二级输入管的gm成正比,你要增大次级点,就要提高第二级输入管的gm,gm/id不变的情况下就是增加 ...

这次没用gmid法,问下是不是用gm/id法,确定好了参数就很难去动它了,有哪些参数是可以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个LTI系统,增益带宽积是固定的。

增益已经接近90dB了,现在考虑的是GBW 和PM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