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Option里Gate如何设置?

楼主(2024-05-18):
各位前辈好!小弟发现LVS Option里可以设置Gate Filter选项。请问这个一般怎么用?这里一般选什么可以加快通过LVS的速度?

Gate Filter

Gate Filter

网友:
用于LVS验证时过滤一些DUMMY器件

网友:
个人想法:电路和版图最好完全match,毕竟还要进行后仿,一些器件是否产生影响不确定;
之前用的时候Gate Recognition :选择turn off (因为如果有一些std cell 像与非、或非端口标记反了,跑lvs有时可能会报一些假错,导致跑顶层,报出更多错,所以一开始就选择关闭,固定端口)
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 : 主要用来过滤dummy的。如PMOS NMOS RES Bipolar,要看你自己实际版图是什么样的
如:电流镜两边放置了dummy mos ,四端都接电源/地,那就勾选AG (后面有它的描述:mos器件所有断连接在一起,包括B端);dummy 电阻,dummy bipolar 也是同理,按照连接方式,进行勾选即可。

网友:
想要跑LVS跑得快,你只能在Run Control里面的Run calibre选择multi Threaded多线程跑会快一点。Gates里面有器件各端口悬空,短接这样的忽视选项,这些并不会让你LVS跑得更快。3楼说得对,勾选一些不清楚的可能会产生不必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