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过LPF后,频谱低频畸变

楼主(2024-05-18):
最近遇到部分CASE,DAC输出经过LPF后,频谱低频部分有抬高,且谐波也翘起。

LPF用的理想的4阶Cheby veriloga模型(AC看过频率响应,低频基本是0dB)
分别对LPF前后数据做FFT,发现SNR/THD掉了几十dB。

想了一天没搞懂,求助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可以尝试提高仿真精度?veriloga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提高仿真精度?veriloga内容?

仿真精度提高没用,用理想的运放和电阻也搭了个LPF,滤波后频谱 还是差

楼主:
准备把SpectreX替换掉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器的带外牵引,导致DAC工作状态变化,加上LPF后,DAC自身的输出就已经恶化

网友B:
仿真时间够不够?稳定了没有。先用理想的滤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时间够不够?稳定了没有。先用理想的滤波器看看。

不是仿真时间问题,原因已经找到了~哈哈,这么旧的帖子,竟然还有人关注

网友C(2024-07-10):
引用 楼主:
不是仿真时间问题,原因已经找到了~哈哈,这么旧的帖子,竟然还有人关注 ...

请问楼主最后原因是什么,我也有遇到同样的困扰

楼主(2024-10-08):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最后原因是什么,我也有遇到同样的困扰

检查下你LPF前是否有很多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下你LPF前是否有很多毛刺?

LPF前是电流输出,电流波形上确实有很多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