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疑问!!!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4-05-19):
第一个是关于lable的错:Warning: #1 in final_layout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RFIN"  at location  (671.495,-680.74)  on layer  132。

但是我是已经通过pin角设置出lable了呀,是哪里操作还是理解错了吗?
操作:

结果:

第二个是:Net 26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nets: 3 23 24 25 27

不太理解,应该怎么该。
最后一些新人疑惑,是要results和ERC全绿才能做寄生参数吗?忽略警告会不会有较大影响?

网友A:
确认一下label的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label的layer

怎么确认呀?怎么才算设置好?小白不太懂,大佬能不能细说?

网友:
一般来说pin是M1 drawing + (字母label)M1 pin或M1 text构成。最后ERC得全绿,你这层可以不全绿,但是要具体看什么错

网友:
LVS option 中Supply 选项卡的三项全部点掉,Short 选项卡,选中 Run short isolation

网友:
直接点击lvs结果中lable的坐标,如RFIN,然后q 显示它的参数,其中Layer看看是否未对应metal 的text 层次;
且,lable中会有一个中心点,确保它在你画的那条metal上面,中心点可以通过justification来调整(centerRight or ……)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是跑不出结果,警告是要先看看你的PIN label是不是对应金属层的,有没有打到金属上。其次是五楼说的看是不是短路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规则文件得用对。

网友:
就放了pin ,没有单独给label?

网友:
commdfile设置只识别顶层text试一下,可能往下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