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2层也要打followpin

楼主(2024-05-19):
请教个问题:floorplan中powerplan部分,先给M1添加followpin,然后给M3以上的几层添加stripe,最后给M2添加followpin。不理解为啥要给M2添加followpin

网友A:
就是为了减小电阻,增强底层供电。power和signal抢夺绕线资源一直是个挑战,所以埃时代都在开发背面供电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减小电阻,增强底层供电。power和signal抢夺绕线资源一直是个挑战,所以埃时代都在开发背面供电技 ...

你好,不太理解怎么减小电阻的。我原以为M2层打followpin是因为有cell的电源Pin在M2出Pin,但看了下lef,电源pin都在M1层。那这么说M2层打的这层电源线就不是followpin了,就是普通的power stripe,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太理解怎么减小电阻的。我原以为M2层打followpin是因为有cell的电源Pin在M2出Pin,但看了下lef, ...

就是两根线并联减少电阻,或者说是多个via孔并联
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是跟stdcell pg pin重叠并且会打大量的via,更像是followpin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根线并联减少电阻,或者说是多个via孔并联
怎么理解都可以,因为是跟stdcell pg pin重叠并且会打大 ...

感谢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