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带隙基准输出曲线异常,出现S形曲线,低温下曲线正常,高温下出现拐点

楼主(2024-05-19):
一般来说,一阶补偿带隙应该输出开口朝下的抛物线,但是这个电路输出的曲线在高温区有一个拐点,在100度后面就会迅速上升,在论坛里面也看了很多类似的贴子,不过还是没找到解决办法,有可能是电流镜失配的问题吗?

原理图

原理图

输出的曲线

输出的曲线

楼主:
换成理想运放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高温下mos有漏电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换了个增益更大的运放后,高温区的上升趋势变小了些,又换成增益相同的理想运放并且将理想运放的失调电压调成0,然后输出的曲线就变成了标准的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可能还是跟运放的失调有些关系

网友:
这个可能是你给的电流不够,高温下漏电较多。导致两个BJT的电流不匹配程度较高,产生了不正常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