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S】ADS仿真电感

楼主(2024-05-19):
在射频集成电路设计中常常会涉及到电感的EM仿真。常见的EM仿真软件,如HFSS、EMX、ADS等都可以用来仿真电感。这篇帖子将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用ADS仿真电感的基本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射频集成电路中其他无源部分的EM仿真也可以在ADS中按类似的步骤进行仿真。

---------------------------------------------------

步骤1. 准备衬底文件

1.1 用衬底编辑器eesofsubed.exe转换衬底

eesofsubed.exe是ADS中用来转换衬底文件的一种工具。但这一工具不能在ADS workspace中打开,只能在ADS安装目录(<ADS installation directory>\bin)下找到eesofsubed.exe才能运行。

eesofsubed.exe可以将几种类型的衬底文件转化为ADS可读取的形式,这里选择导入iRCX文件。点击File-Import iRCX File,在弹出窗口中设置好iRCX文件的路径、techfile和输出文件夹,然后点击Import就可以导入衬底文件。点击Import后,eesofsubed.exe会在刚刚设置的输出文件夹中生成可供ADS仿真的ltd文件。至此可以关闭eesofsubed.exe。关于eesofsubed.exe的详细说明,可以在ADS User Manual中搜索相关主题查阅。

eesofsubed.exe

eesofsubed.exe
eesofsubed.exe

1.2 ADS导入ltd文件

在ADS中打开需要进行仿真的workspace,在workspace点击File-Import-LTD Substrate File,设置好ltd文件路径(也就是刚刚生成的ltd文件)、library(一般就是当前library)和衬底名称,点击OK,就可以在当前workspace中生成可供仿真的衬底。

导入ltd文件后,每层的层号和PDK中的层号不能对应。这是因为当前的workspace只是为了仿真而设置的,在technology中不包含层信息。如果只有适用于Cadence Virtuoso的PDK,可以按照layermap文件逐层修改每一层的层号。这一步主要是为了方便把Virtuoso中画好的布局stream out再在ADS里面stream in,避免每次在ADS里面stream in时都要修改层。

导入ltd文件后不包含硅衬底的信息。在衬底底部必须添加硅衬底,如果不添加,衬底底部的理想地和金属结构相距太近,仿真得到错误的结果。这里取衬底参数:相对介电常数11.9, 厚度700 um,电导率10 Ohm·cm。

Tips. ADS中可以设置”导出层“Derivated Layer。这种类型的层可以由普通层经过布尔运算得到,在涉及低层金属EM仿真时很有用。比如:CONT层的顶层是METAL1,底层可能是POLYG或者OD。画版图(或者GDSII文件里面)用到的是CONT层,这一层在衬底中并没有映射(不对应真实物理结构)。我们可以设置两个导出层cont_polyg和cont_od来分别表示连接到POLYG的CONT和连接到OD的CONT。其中cont_polyg是CONT层和POLYG层经过AND运算得到的,cont_od是CONT层和OD层经过AND运算得到的。这两个层可以分别映射到衬底中METAL1到POLYG的通孔层和METAL1到OD的通孔层。这样就可以仿真同一层对应不同物理层的情况。同样ctm和cbm层到METAL5的通孔也可以由VIA4和CTM/CBM层设置导出层来进行建模。关于ADS层设置,可以在ADS User Manual中查找technology主题查阅。

导入到ADS的衬底

步骤2. 导入/处理GDSII文件

2.1 准备GDSII文件并导入到ADS中

准备好衬底后,就需要设计电感结构(也就是画电感版图)。从设计流程上来说,最为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在ADS的版图工具内绘制,这样不需要通过GDSII文件来传递版图数据,只在ADS环境中完成设计。但ADS的版图工具功能比较单一(比如不能拖动多边形边沿、相对坐标移动操作很繁琐等),参考资料也较少,故一般不采用。常用的方法是在Virtuoso中画好电感版图,再导出GDSII文件,然后将生成的GDSII文件导入到ADS。这种方法虽然有繁琐的导入/导出流程,但可以利用Virtuoso中更好的版图工具。另外ADS Momentum(ADS的矩量法仿真引擎)也可以集成到Virtuoso中。这里用一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利用冉谱微的RFIC-GPT工具直接生成所需的电感GDSII文件,然后导入到ADS中。这里用RFIC-GPT方法来验证ADS仿真的准确度,如果给定设计指标,ADS仿真结果和RFIC-GPT工具得到的结果匹配,说明ADS仿真设置正确。关于RFIC-GPT使用方法可以参考ICprophet

首先在RFIC-GPT中设置设计指标,这里以一个工作频率为24G的电感为例:电感值为120 pH,品质因数15,工艺节点和衬底工艺节点匹配(130 nm),电感位于METAL6,对应厚度3.35 um,信号传入方式设置为差分。在RFIC-GPT中选择需要的电感GDSII文件并下载。

示例电感

在ADS中创建一个layout cell,然后点击File-Import,在弹出窗口中选择GDSII Stream Format,然后设置刚刚下载的电感GDSII文件,其他选项保持默认,点击OK。此时将创建一个新的cell(DUT cell),名称和GDSII文件的名称相同,其中包含一个layout view。

将GDSII文件导入到ADS(此时层映射不正确)

2.2 处理ADS Layout

刚刚导入的GDSII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才能进行仿真。首先需要更改金属层,因为从网站上下载的GDSII文件层映射不正确。这里将电感主体的层换到METAL6,中间过渡部分换到的METAL5,交叉处的过孔换到VIA5。

之后需要删除原来的pin(也就是上图中绿色框部分),在ADS中添加新的pin,放置在电感接口边缘。由于pin已经放置在电感接口边缘,在仿真时接口边缘就是等电位的,因此pin可以设置为dot类型或者和边缘等长度的edge类型,对仿真没有影响。

修改好的电感版图,可用于仿真

步骤3. 仿真与数据后处理

3.1 EM仿真设置

在电感layout界面中,新建一个EM setup view,然后按照仿真需求设置EM仿真。通常设置仿真器为momentum RF,仿真频率根据工作频率设置,这里设为0G-100G;网格密度可以适当设置的密一些,这里保留默认值20;对于一些半节点工艺,还需要根据PDK说明文档设置scale factor,才能得到准确的仿真结果。ADS EM仿真设置有很多选项,每个选项的含义不尽相同,可以参考ADS User Manual中的说明来设置,得到最接近真实情况的仿真结果。

Tips. ADS中有三种不同的仿真器,分别为Momentum RF、Momentum Microwave和FEM。这三种仿真器的特点简要比较如下:
1. Momentum RF/Microwave使用矩量法进行仿真。矩量法假设衬底在二维方向上无限延伸,通过计算衬底中的格林函数来求解EM问题。因此,在矩量法中只需要对金属层划分网格,网格数目较少;而FEM需要截断求解区域并设置边界条件,在求解区域内都要进行网格划分,网格数目较多。
2. Momentum RF是用准静态方法计算不同频率下衬底的格林函数,而Momentum Microwave是用全波方法计算频率范围内的格林函数。第一次EM仿真时,仿真器会计算并存储对应的格林函数。若保持衬底不变,仿真频率范围改变,使用RF仿真器不需要重新计算格林函数,但使用Microwave就需要重新计算格林函数;若改变了衬底,则两种方法都需要重新计算格林函数。
3. 对射频集成电路设计来说,可以先采用Momentum RF进行仿真设计,这样能保证合适的精度,仿真速度也较快;在全版EM仿真中就可以采用Momentum Microwave或FEM进行仿真,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

EM仿真设置界面

3.2 搭建testbench

在DUT cell中新建一个symbol view。这里可以选择look alike,将版图的缩略图作为symbol。当仿真结构具有很多个端口时,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确定连接关系。

新建一个testbench cell,在里面搭建DUT所对应的testbench。这里用一端口驱动一个理想balun,再将balun和电感差分连接。这样可以直接仿真差分电感性能。放置S参数控件,在控件中设置仿真频率和设置输出Z参数,直接在dataset里面就可以保存Z11(默认设置时只保存S11)

点击Choose View For Simulation,再点击DUT电感,选择emModel,就可以在仿真时调用刚刚EM仿真得到的S参数文件。

差分电感的testbench

仿真testbench,在数据显示界面中添加方程和图片,就可以直接查看仿真结果。testbench仿真结果中所有的参数都已经是差分化的参数,方程形式很简单。仿真结果如下所示,可以看到在24G下电感值为116 pH,品质因数为14.32,和在RFIC-GPT中设置的设计指标非常接近,说明ADS仿真流程正确,也说明RFIC-GPT的生成结果准确。

仿真结果

Tips. 除了Choose View For Simulation外,ADS也支持config view设置调用不同的仿真网表。这一操作和Virtuoso很类似。详细操作流程可以查阅ADS User Manual。

---------------------------------------------------

以上内容是利用ADS仿真电感的基本方法。关于ADS进行EM仿真的其他资料,还可以在Keysight官网/ADS User Manual中找到。

参考
1. How to setup Momentum-Virtuoso Substrate Stack, Howto setup Momentum-Virtuoso Substrate Stack (uio.no)
2. ADS User Manual

网友:
写的挺仔细,顶一下

网友:
thanks for the helpful application note

网友(2024-07-25):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24-11-15):
有没有用EMX仿真电感的详细教程呢?

网友(2025-02-03):
好东西,不过部分图片有点糊

网友(2025-03-30):
请问PDK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在IRCX转LTD的时候直接引用工艺库的techfile应该就可以直接建立virtuoso的层与LTD层的对应关系,不需要再手动修改把

网友:
写的挺仔细

网友(2025-09-18):
感谢分享,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