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软件,如何找到仿真图横坐标对应的值

楼主(2024-05-19):
在ads中做一个振荡器的幅频分析,同时进行参数扫描(假设扫描的是电路的一个电阻值),现在画出了不同电阻情况下的幅频图(通过fs函数),想画一张最大幅度处频率-电阻的关系图。通过max_index似乎找到的是横坐标的索引,应该怎么找到对应的频率呢?谢谢解答!

网友A:
假定你的幅度随频率变化特性的变量为 amp_response,  max_index取到了最大幅度所在的index,  那么频率值应该是 freq_value = indep(amp_response) [max_ind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幅度随频率变化特性的变量为 amp_response,  max_index取到了最大幅度所在的index,  那么频率值应 ...

如果我不做电阻的扫描是没问题的。下图MaxFreq_v1_index是通过index()找到的最大幅度处的index(表1,五个阻值对应的index),freeaxis是indep(Spectrum1)得到的横坐标值(见第三张表,但好像标注了R=160),用freeaxis[MaxFreq_v1_index[0]]可以求R=160时候的对应频率(第二张表所示),其还包含了其他电阻值下的频率(虽然值都是R=160的值)。如果用MaxFreq_value=freeaxis[MaxFreq_v1_index]则显示公式错误。我对ads是数据结构不是很了解,网上的资料也很少,麻烦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的幅度随频率变化特性的变量为 amp_response,  max_index取到了最大幅度所在的index,  那么频率值应 ...

图在这里

网友A:
我明白了。这个有可能用ADS的函数没法直接得到。因为需要在不同的自变量上取不同的序号值。也就是说 R=160时取173, R=170时取 171。这个有点不太好弄。除非自己写个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这个有可能用ADS的函数没法直接得到。因为需要在不同的自变量上取不同的序号值。也就是说 R=160 ...

好的,我目前根据数据自己创建个向量来画图,只不过修改步长后得重新手动编写,自己写处理函数我再研究下,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