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输出不稳定

楼主(2024-05-19):
设计了一款gain boosting 全差分运放,使用开关电容做共模反馈 然而输出在振荡,请问下有哪些可能导致的原因呢
辅助运放和主运放的带宽满足要求

原理图

原理图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A:
楼主的cmfb是由ph1和ph2两相时钟控制的吗?这两个时钟的时序波形是相互不交叠的吗?

网友:
楼主差模的相位裕度和共模的相位裕度都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cmfb是由ph1和ph2两相时钟控制的吗?这两个时钟的时序波形是相互不交叠的吗? ...

是的 有几个ns的死区

网友(2025-10-07):
大哥您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