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测试+2000v pass -2000v fail

楼主(2024-05-20):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ESD测试的时候,在+2000v的时候可以,然而-2000v的时候就no了。

楼主:
追问一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schematic的问题,还是layout的问题。查了一些资料,多半是在说,电路设计的不对称的原因。

网友A:
看你的正反ESD路径分别是啥,不同路径ESD能力不用;即便相同路径,ESD器件的正ESD能力和负ESD能力也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正反ESD路径分别是啥,不同路径ESD能力不用;即便相同路径,ESD器件的正ESD能力和负ESD能力也有差别 ...

这个差别的特性,会是什么导致的呢?例如我-2000v没有过,那么应该如何找问题呢。

网友A:
ESD喜欢找你路径上的薄弱点,然后进行突破。例如你一个ESD路径的设计绝大部分满足了2kV,甚至3kV,但是某一个点只有1.5kV,那你整个的ESD能力就只有1.5kV,至于薄弱的在哪里?只能挨个筛查,例如线宽满不满足,器件是否按照晶圆厂提供的规格进行设计,有没有偷rule。ESD是否总是满足先经过ESD路径再进内部电路的条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喜欢找你路径上的薄弱点,然后进行突破。例如你一个ESD路径的设计绝大部分满足了2kV,甚至3kV,但是某一 ...

我这边是两个相同的ESD结构,版图画的也基本一样的。但是结果就是PAD1下面的问题,PAD2下面的就没有问题。对比了版图和电路,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还会有别的地方有可能导致PAD1下面的ESD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