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全局电源与部分电源分开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4-05-20):
请问一下,在做innovus时,关于全局电源定义那一步,将VDD、VSS用如下指令连接起来: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inst *

但是,有一些器件的电源和地是VNW、VPW,不是VDD、VSS,怎么指定这一些器件的这些VNW、VPW连接到全局电源上,如果使用: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NW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PW -inst *
这两句指令,在connect检测时会报出电源和地开路的错误,如何才能正确的使用指令将部分器件的电源VNW和地VPW连接到全局电源和地上呢?

网友A:
没问题呀,你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呀,你写的

但是在后边做connect检测的时候它报电源开路的问题,如果不加入最后两句关于VNW、VPW的电源定义,connect是能过的,但是在virtuoso中LVS验证的时候,也在提示VPW、VNW未连接。

网友B:
命令是对的,你是什么工艺?把错误log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插tap cell吗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793&page=1#pid11163173

你好,请问一下top cell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是对的,你是什么工艺?把错误log发出来看看

我用的是SMIC 180bcd工艺库,具体的错误log我找不到了,大概就是显示VDD、VSS开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令是对的,你是什么工艺?把错误log发出来看看

报错信息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去改这个了

网友D:
国内还真有人做先进工艺啊, 膜拜一下

网友B:
没用过0.18的工艺。你把dcap cell,filler cell都填满,再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还真有人做先进工艺啊, 膜拜一下

这也算先进工艺吗?180nm工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算先进工艺吗?180nm工艺的

那你用innovus? 你是来搞笑的是吧,不要钱也不能乱用啊

话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厂家官方宣传的东西感觉已经不把老工艺当人看了,一开口就是先进工艺什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0.18的工艺。你把dcap cell,filler cell都填满,再试试呢

我试着把最后两条指令删掉,虽然innovus里没有connectivity错误了,但是出现了下边很多警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着把最后两条指令删掉,虽然innovus里没有connectivity错误了,但是出现了下边很多警告

...

先不管电源,建议先往下走流程。一般电源连接只影响lvs,对其他的没啥关系。

等你需要一个正确的包含电源的netlist时再说把,那时候再用正确的全局网络连接导出网表,或者直接用脚本处理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电源,建议先往下走流程。一般电源连接只影响lvs,对其他的没啥关系。

等你需要一个正确的包含电 ...

我就是因为virtuoso的LVS过不去,所以才回来返工的

网友(2024-07-11):
你在virtuoso过LVS的时候把网表里面再加两句把vnw vpw 强连到电源地上呢?

网友(2024-08-2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报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