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18.1 lic如何在lic服务器上调用

楼主(2024-05-20):
该软件已经安装好,通过绝对路径可以启动,会弹出lic配置界面,我尝试了在本机放置lic 可以正常启动,如果是想要把lic放到专门的lic服务器上,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A:
you need install floating license server and floating license.
then
change license hostname and port
start floating server with your floating license,
then
on client server, you need set environemt like   setenv LM_LICENSE_FILE port@licenseservername
then
start your sof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install floating license server and floating license.
then
change license hostname and por ...

如何在服务器上启动lic? 现在lic文件我有,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lic服务器上给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在服务器上启动lic? 现在lic文件我有,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lic服务器上给启用。

...

you need download flexlm licnese server from software website ...

then lmgrd -c license.lic -l lic.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download flexlm licnese server from software website ...

then lmgrd -c license.lic -l li ...

我先测试的本地lic,可以在lic管理里面看到,
然后给设置成浮动的,启动lic  /.../lmgrd -c /.../....lic    就会看到提示No features to serve,在~/.bashrc里面添加lic的环境变量启动起来还是找不到lic,lic管理里面剩下的还是空的。
一般这个报错应该都是lic文件的问题,但是这个lic文件本地使用没有问题,就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测试的本地lic,可以在lic管理里面看到,
然后给设置成浮动的,启动lic  /.../lmgrd -c /.../....lic ...

有可能是你的lic不是float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