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的动态性能如何提升?

楼主(2024-05-20):
本人做了一个8bit 4+4分段的电流舵DAC,译码器直接用Verilog A写的,采用了低交叉点的D latch控制PMOS电流源开关,目前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动态分析得到有效位数4.6bit,SFDR 36dBc,请教一下我应该如何提升动态性能呢? 我看了一些硕士论文,好像主要方法就是提高电流源的输出阻抗?
2. 一些论文里讲差分输出能降低DNL和INL,请问这里的差分输出是什么意思呀,就是通过运放使Vout=A*(VoutP-VoutN)的意思吗?
3. 为什么图中的Vout的最小值达不到0呢?

网友A:
1、FFT用MATLAB去做,cadence自带这个对DAC不好用,提高SFDR要保证高低位切换速度一致,输出阻抗一般cascode就够了
2、差分输出就是两个输出端口,最终信号就是两个的差
3、不到0有没有可能是输入的数字码没有全0的码,建议接理想的DA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FT用MATLAB去做,cadence自带这个对DAC不好用,提高SFDR要保证高低位切换速度一致,输出阻抗一般cascod ...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如何保证高低位开关切换速度一致呢?我已经用D触发器同步控制信号了。

另外我观察了输入数字码,是存在码数同时为0的情况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没有0V。是不是因为当开关闭合的时候存在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如何保证高低位开关切换速度一致呢?我已经用D触发器同步控制信号了。

另外我观察了输 ...

你的MOS开关是P还是N,4+4分段结构的高位和低位应该会差不少,如果D触发器驱动能力一样那实际加到MOS开关的信号大概率是不同步的,你要去看gate的信号,还有就是采用差分输出的方式,每一路电流源做两个MOS开关,这样可以去掉偶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开关是P还是N,4+4分段结构的高位和低位应该会差不少,如果D触发器驱动能力一样那实际加到MOS开关 ...

我用的是PMOS开关。

看gate信号的意思是跑tran然后观察各个开关的信号到达时间是否一致吗?我之前没有学过CMOS逻辑门,D触发器是在youtube上跟着一个博主做的,然后两个输出端分别加了两个反相器来调交叉点(下面第一张图),请问如果不一致的话我应该怎么改进驱动能力呢?您是否有相关资料推荐呀。
还有我就是采用的差分开关(第二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MOS开关。

看gate信号的意思是跑tran然后观察各个开关的信号到达时间是否一致吗?我之前没有学 ...

看那个PMOS gate的信号,前面一般有个低交叉点电路,你搜硕博论文有关DAC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PMOS gate的信号,前面一般有个低交叉点电路,你搜硕博论文有关DAC的都有 ...

我用的就是低交叉点电路。下面是我的开关信号,请问怎么您知道应该如何同步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低交叉点电路。下面是我的开关信号,请问怎么您知道应该如何同步信号吗?
...

你输入信号不要搞这种,用那种全0和全1切换的,要看到所有开关同时切换的情况,而且上升速度要慢一点,我看你这跟方波一样了,做成RC爬坡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信号不要搞这种,用那种全0和全1切换的,要看到所有开关同时切换的情况,而且上升速度要慢一点,我 ...

不好意思,端午放假出去玩了。
刚刚按您说的测了一下,确实和您讲得一样,高低位开关信号有时存在开关不同步的情况。低位信号从全0到全1的速度比高位快,从全1到全0基本都是比高位慢,请教一下应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低交叉点电路。下面是我的开关信号,请问怎么您知道应该如何同步信号吗?
...

兄弟你好我最近在做DAC模拟部分,可以加个Q交流讨论一下吗,Q16053261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端午放假出去玩了。
刚刚按您说的测了一下,确实和您讲得一样,高低位开关信号有时存在开关不同 ...

首先你的数字部分译码延时可能需要控制一下,尽量同步,另外你的低交叉点电路和PMOS开关都要等比例增加,低交叉点电路有的有锁存功能,同步性会更好,至于调节上升下降波形就是修改P和N的上下拉能力,就是调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数字部分译码延时可能需要控制一下,尽量同步,另外你的低交叉点电路和PMOS开关都要等比例增加, ...

我现在把数字信号同步了,然后把同步后的数字信号输入低交叉点的latch,SFDR的变化好像不大。
请问您指的低交叉点电路和PMOS开关等比例增加是什么意思?(我PMOS开关的fingers是跟着电流等比例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数字信号同步了,然后把同步后的数字信号输入低交叉点的latch,SFDR的变化好像不大。
请问您指的 ...

用m吧 finger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流过开关的电流是等比例增加的 比如1LSB电流流过的PMOS开关尺寸是W/L 那么2LSB对应的开关尺寸就是2w/l 而且因为开关面积增大,如果你的低交叉点驱动电路尺寸不增加的话那么你2LSB开关切换的速度肯定小于1LSB 这就会产生杂散 所以低交叉点驱动电路的尺寸也要调大

楼主(2024-06-19):
引用 网友A:
用m吧 finger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流过开关的电流是等比例增加的 比如1LSB电流流过的PMOS开关尺寸是W/L  ...

我的低交叉点电路是D锁存器和反相器组成的,我把反相器的m按比例增大了,不过SFDR还是变化不大。
作业的ddl到了,我就直接交上去了。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吧 finger可能会有点影响,因为流过开关的电流是等比例增加的 比如1LSB电流流过的PMOS开关尺寸是W/L  ...

我昨晚发现把Spectrum里面的仿真时长修改一下就能得到很好地答案了,之前太粗心了没有好好检查。

谢谢老哥的指导,下面是最新的结果,看起来还可以,不过这只是前仿,未来还要努力。(电脑没有下载matlab就还是用cadence自带的来算性能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想請問修改時長是甚麼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想請問修改時長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Spectrum Assistant里面设置的开始时间和停止时间输入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