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pin大小写问题

楼主(2024-05-20):
我修改了lvs规则文件,为什么还是不区分大小写

我修改了lvs规则文件,为什么还是不区分大小写

楼主:
为什么我修改了lvs规则文件,如图所示,pin的大小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已经检验过了,就是因为pin name的大小写问题,做了个备份电路修改了pin name就不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修改了lvs规则文件,如图所示,pin的大小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你图里面这么写,是让对比时候,对大小写敏感,你想要改成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里面这么写,是让对比时候,对大小写敏感,你想要改成什么样子?

就是一共四个pin,一个器件的input是SRa,output是SRA,另一组是SRb和SRB,然后显示run lvs识别成SRA和SRa,SRB和SRb接在一起,但是这是两个pin 怎么样让lvs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里面这么写,是让对比时候,对大小写敏感,你想要改成什么样子?

就是类似这种SRB和SRb这两个pin 跑lvs时候显示在一个net上,然后冲突了,正常来说是两个

楼主:
我一开始发的图片一直再审核,就是比如说RSB和RSb是两个pin,但是跑lvs的时候老是识别这两个pin在一根net线上,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里面这么写,是让对比时候,对大小写敏感,你想要改成什么样子?

我一开始发的图片一直再审核,就是比如说RSB和RSb是两个pin,但是跑lvs的时候老是识别这两个pin在一根net线上,冲突了

网友A:
看一看有没有这句话:Layout Preserve Case YES  没有就加上,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有没有这句话:Layout Preserve Case YES  没有就加上,试一试

谢谢佬,加上确实可以过lvs了,但是好像多了一些警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望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佬,加上确实可以过lvs了,但是好像多了一些警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望大佬解答一下 ...

默认是NO,他会保留你layout中大小写,但是只有大小写不同的net会被视为相同。指定YES,表示严格匹配大小写,大小写不同的NET提取器件会被视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NO,他会保留你layout中大小写,但是只有大小写不同的net会被视为相同。指定YES,表示严格匹配大小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