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采样管连接方式

楼主(2024-05-20):
采样管连接方式如图():
1.M1的源和衬底与M2的漏和衬底短接;
2.同时通过M3做电容连接到地,请问这样的连接方式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这是什么采样管

楼主:
用在过流保护芯片,采样管上的电流在过流时与功率管 的电流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