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em使用仿真器include生的的.aplmmx以后需要的test.bench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2024-05-20):
本人最近在接触仿真软件totem,在顺利做完static analysis以后,尝试开始做dynamic analysis,如下图流程所示,第一步跑完aplmmx -n的脚本以后,生成了后缀为aplmmx的文件(如下图所示),后面需要开一个仿真器写test.bench将这个文件include进去然后跑仿真生成一个波形文件,本人以前做的后端没写过数字方面的test.bench,请教各位这个test.bench到底应该怎么写

楼主:
此贴完结,在仿真器选项那边选择对应的仿真器选项,然后跑-s的脚本,生成的.aplmmx文件会有差别,然后在第三方仿真软件中进行调试include进去即可

网友(2025-11-13):
引用 楼主:
此贴完结,在仿真器选项那边选择对应的仿真器选项,然后跑-s的脚本,生成的.aplmmx文件会有差别,然后在第 ...

这个能用spectre跑仿真 调用这个.aplmmx这个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