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OPAMP架构的选择

楼主(2024-05-20):
小白最近需要设计一个运放,指标如下:

负载电容5pF,VDD=3.3V,增益70dB,GBW=40MHz,PM>45°,SR>4V/us,输入共模范围0.8~2.5V,输出电压范围0.8~2.5V

采用二级运放架构设计发现输入共模范围总是难以满足指标,应该改成轨到轨折叠共源共栅结构吗,请问大家有什么指导建议?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用轨对轨的,正常的二级运放就行,你可以看看pmos,nmos的vth,试试用lvt的管子,尾电流源管子vod弄小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用轨对轨的,正常的二级运放就行,你可以看看pmos,nmos的vth,试试用lvt的管子,尾电流源管子vo ...

我用轨对轨的折叠共源共栅可以吗,我用的smic40工艺库,PMOS和NMOS的Vth都没有低于0.4V,二级运放很难满足

网友:
轨对轨肯定可以,但是调节难度更大

网友:
smic40的应该有lvt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