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安装问题,cannot start vitruoso

楼主(2024-05-20):
如题,自己是可以启动virtuoso的,安装的时候提示无法启动virtuoso

网友A:
上面不是提示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提示版本...

版本符合的吧,我是IC618,它提示6.16以上

网友:
先输入virtuoso -nograph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本符合的吧,我是IC618,它提示6.16以上

果然有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看了log里似乎是有些文件找不到

网友B:
然后在你的bashrc里面输入这个试试export CDS_XVNC_TENBASE=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在你的bashrc里面输入这个试试export CDS_XVNC_TENBASE=xxx

还是不行呀大佬

网友B:
你输入完成后source了这个bashr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完成后source了这个bashrc吗?

有的 配置了环境变量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xxx应该是你echo后的那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完成后source了这个bashrc吗?

唯一区别在于我是csh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0   9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xxx应该是你echo后的那个值

echo后是0  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xxx应该是你echo后的那个值

谢谢你!解决了。

顺便说下方法: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解决了。

顺便说下方法: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