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金属线的拐角使用135°或者直角的原因

楼主(2024-05-20):
版图金属线的拐角使用135°或者直角的原因

网友A:
大电流一般采用拐角;方便载流子通过,避免尖端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一般采用拐角;方便载流子通过,避免尖端放电

网友:
锐角DRC过不了

网友:
拐角过大电流

网友:
水流水管哪种快,阻碍小?

网友:
一般power gnd和高速信号线用135°,其他90°,主要是90°连线省事,如果不知道那些是高速信号,就问前端,一般net后缀是什么320m等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