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180nm工艺MOM电容

楼主(2024-05-20):
SMIC180nm工艺里面没看到有mom电容,只有mim,但是mim电容做不到特别小,手画mom电容,最终造成的失配会不会很大?有人做过吗?

网友A:
1850工艺是有mom的,1833工艺可以把1850的mom版图复制过来,反正金属材质和厚度都一样。

网友B:
这种做法,一般用在非关键电容上吧,比如电源滤波,比较精确的电路能这样做吗?

网友C:
不建议,除非和工艺厂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法,一般用在非关键电容上吧,比如电源滤波,比较精确的电路能这样做吗? ...

我们现在就是在精确的电路上这样做的,确实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50工艺是有mom的,1833工艺可以把1850的mom版图复制过来,反正金属材质和厚度都一样。 ...

smic的180nm还有1850跟1833两个版本吗,这倒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除非和工艺厂沟通

我们小公司工厂怕是不搭理我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ic的180nm还有1850跟1833两个版本吗,这倒没听说过

1850工艺被合并到bcd工艺里面去了。找代理要pdk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在精确的电路上这样做的,确实不准

那你需要试试,这个器件连MODEL都没有,你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需要试试,这个器件连MODEL都没有,你怎仿真?

抽寄生仿的

网友D(2024-08-07):
引用 网友A:
1850工艺被合并到bcd工艺里面去了。找代理要pdk吧

大神知道1850中mom实际mismatch有多大嘛?文档里只有mim的,没mo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知道1850中mom实际mismatch有多大嘛?文档里只有mim的,没mom的

试试跑蒙卡仿真吧

网友E(2025-06-14):
引用 楼主:
抽寄生仿的

请问抽完寄生之后应该怎么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抽完寄生之后应该怎么仿呢?

拿网表做后仿。。。

网友:
用EMX提会不会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网表做后仿。。。

用过其他的工艺的mom电容,抽寄生后在网表里是表现为寄生电容的形式,和手画抽出来的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