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NP作为ESD器件的使用?

楼主(2024-05-20):
为什么PNP作为ESD防护器件的时候需要在源端和基极之间加一个1K欧姆的电阻呢?

网友:
调节触发电压

网友A:
这个是BCD工艺的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BCD工艺的管子吗?

是的!

网友B:
这是dongbu的BCD吧?
加电阻的好处是让PNP更容易开启,坏处是需要额外加ESD diode。

网友C:
DBHT的181a里的ESD pcell是吧,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认为电阻在这里是为了限流,限制base-collector的电流大小。因为在版图上看,base是绕着ESD finger一整圈的,对应的有效长度要小于内部finger,随着ESD电流的增大,部分电流会流经base区,造成这部分金属/结的失效。

楼主(2024-07-30):
引用 网友C:
DBHT的181a里的ESD pcell是吧,我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认为电阻在这里是为了限流, ...

对是DBHT的,但是是100v,还是60v我忘记了,不过这两个工艺下的PNP结构都是一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dongbu的BCD吧?
加电阻的好处是让PNP更容易开启,坏处是需要额外加ESD diode。 ...

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加上这个电阻之后,就能让PNP器件更好的开启,大佬能简单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HV pnp是相当难触发的结构。base加电阻,可以让Nwell电位更容易被拉低,开启PNP,从而降低触发电压,使得PNP快速进入大电流泄放模式。

网友D:
VDD to GND打ESD的时候,B点的电位比E点电位低一个I*R的电压(R是这里的1k电阻,I是BC结的反偏电流)虽然这个电流很小,但是乘以1K的电阻之后也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就可以让E和B之间有一个电位差,让pnp更容易触发,降低了触发电压(本人拙见,如有不对还望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D to GND打ESD的时候,B点的电位比E点电位低一个I*R的电压(R是这里的1k电阻,I是BC结的反偏电流)虽然这 ...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我猜他们家的ESD BVdss和Vt1的gap太大,会吃掉ESD的design window,所以增加E/B电阻降低Vt1。